[资料] KD2306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可自行调整零位吗?

楼主(2015-08-27):
KD2306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可自行调整零位吗?

网友(2015-09-29):
可以的
AMAN电涡流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KD2306链条的检测物体振动频率是恶劣环境中精密位移测量技术,KD2306是KD2300的更新产品,KAMAN采用轨导DIN式结构。链条的检测物体振动频率体系非常适合集成到OEM设备和工业控制应用中。KAMAN电涡流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具备卓越的分辨率和速度性能(0.1um分辨率,50kHz高响应),满足各种实际需求,还可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特殊需求。

KAMAN电涡流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应用领域:
可应用于精密测量金属材料的长度、宽度、高度、厚度、圆度等尺寸,位移,变形,振动,和链条检测等。
KAMAN电涡流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KD2306电涡流传感器系统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和一些科研单位。对汽轮机、水轮机、鼓风机、压缩机、空分机、齿轮箱、大型冷却泵等大型旋转机械轴的径向振动、轴向位移、键相器、轴转速、胀差、偏心、以及转子动力学研究和零件尺寸检验等进行在线测量和保护。

KAMAN电涡流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技术特点:
1、在涡流技术领域处于国际领导者的地位
2、在精确位置测量(如链条检测)方面拥有超过40年的丰富经验
3、产品众多,可以根据用户需要提供各种解决方案
4、提供快速的用户自定义设计
5、系统稳定性好,可以重复使用
6、分辨率高,可达纳米级
7、可应用于高温,高压等各种极端环境

楼主:
KD2306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测轴跳动,包括主轴的径向跳动以及轴向跳动,其轴的直径有50mm,跳动幅度大概在1mm以下,要求精度达到1um。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量,物体必须不会产生磁场,否则便会影响测量精度,客户称,其可以在产品上面镀上一层80um以上的铝,满足了3个表面深度的要求。且轴的直径50mm,远远超出KD2306的最小要求,因此可以用KD2306来测量。主轴的轴振动可用一个电涡流传感器进行测量,而径向振动的话,必须用两个传感器分别安装成二维形式,以数据同步的方法测出轴的跳动。最后给客户推荐了三台KD-2306-1SU 855770-1SU001E。

网友(2016-02-05):
KAMAN——KD2306高性能电涡流位移传感器主要特点:
高分辨率和高采样率;
具有多传感器同步功能;
可自行调整零位、增益和线性;
可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功能;
可测铁磁和非铁磁所有金属材料;
不受潮湿、灰尘的影响,对环境要求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