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纳米定位台还有分单轴与双轴的吗?

楼主(2015-08-27):
纳米定位台还有分单轴与双轴的吗?

网友(2015-09-29):
NM-Z-15A纳米定位是一个压电扫描柔性引导平台,该平台集成电容位移传感器。它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参考面可以集成NM-XY-100A来实现三维位置控制。
NM-Z-15A纳米定位特点是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和重复性。这个平台是用来测量轴偏差极端微小角度偏差,用在扫描探针显微镜末端和其他不能容忍微小偏差的应用。

NM-XY-100X纳米定位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由Super Invar(特殊钢材)制成,高于纳米级分辨率和重复性。
NM-XY-100X纳米定位概述
NM-XY-100X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与重复性对弯曲机械装置的有限分析可以在100微米的范围内降低伴生角度的移动到25微弧度以内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有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和重复性。
特殊钢材的外壳(CTE 0.3ppm K-1, c.f. Al at 23ppm K-1)可以将温漂降低到最小,在纳米级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外壳拥有优秀的力学平衡设计。

楼主:
纳米定位台是可以进行微小位移操作的,就像很多工作台一样,都是分3个维度的,也就X,Y,Z三轴,详细的参数你可以参考NM-XYZ-100A-Z15A

网友(2016-02-05):
这个是可以的,纳米定位台可以进行1-3轴运动,比如NM-XYZ-100A-Z15H就是一个三轴的定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