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测振动传感器是怎么测量振幅?当振幅超过界定值时,通过什么来设置输出报警信号的?

楼主(2015-08-27):
测振动传感器是怎么测量振幅?当振幅超过界定值时,通过什么来设置输出报警信号的?

网友(2015-09-29):
振动传感器ZLDS100使用激光非接触式的位移测量原理,通过记录被测体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振幅。当振幅超过界定值时,可通过软件设置输出报警信号。系统软件算法还可以计算出电机振动频率(通过计算相邻两个振幅峰值得时间差即为振动周期T,再对相邻的时间差(振动周期T)取平均值,则该时间段的电机振动频率f=1/T)

系统功能
ZLDS100测振动传感器的采样频率高达9400Hz,能精确还原被测体运动轨迹。结合使用滤波器,能消除其他振动干扰造成的误差,使测量结果更加准确稳定。使用安装简便,只需要保证ZLDS100测振动传感器激光探头对准被测电机点,用固定支架把ZLDS100固定在量程范围内即可,通过RS232传输测量结果到工控机或计算机上。

楼主:
该系统采用优质激光探头ZLDS100,非接触式测量,记录被测体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并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振幅。

网友(2016-02-05):
ZLS-Px系列测速测长传感器,是根据中国市场特别定制的一款测速测长传感器,传感器有2个正交测量信号输出,能同时测量两个方向的速度、长度。
ZLS-Px测速测长传感器特别适合测量粗糙表面,如绒布、毛皮等纺织品,涂层或粘胶表面,泡沫橡胶表面。也可用于钢轨、木材长度在线切割监控,圆周长测量,圈筒绕组线长度测量,电缆或砂纸长度和速度测量,起吊设备运行速度监控,汽缸运行速度监控。 除能测量速度和长度外,还可以识别开机、关机和运动方向。
ZLS-PX测速测长传感器拥有三种型号:ZLS-Pa、ZLS-Pb、ZLS-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