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LDM301的普通型号工作温度是多少,可以在0下低温的冷库测量吗?

楼主(2015-08-27):
LDM301的普通型号工作温度是多少,可以在0下低温的冷库测量吗?

网友(2015-09-29):
参数指标:
1、测量距离:300米;
2、测距精度:20mm;
3、测速范围:0-100m/s;
4、分辨率:1mm;
5、速度响应时间:0.1~0.5s
6、可分单次测量和连续数据测量;
7、工作电压:10-30V
8、功耗:5w,11.5w(使用加热器)
9、有同步触发,用于多台传感器同时测量;
10、环境参数:允许工作温度-40~+60°C; 相对湿度10%—90%;
11、当船舶速度超过预置速度时, 能够自动报警;
12、SSI接口和RS232/RS422输出,数据传输速率最高460.8kB/s
13、另外有开关量输出和模拟输出,可以简化操作;
14、配有DLL库和传输协议,方便开发上位机软件,测量软件可以随时升级。

楼主:
为了适应不同应用环境的需求,LDM301的普通型号工作温度在-40°C -50°C.因此即便是零下低温的冷库也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