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具的开模行程测量可以用KD2306电涡流传感器检测?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5-08-27):
具的开模行程测量可以用KD2306电涡流传感器检测?有什么优点?

网友(2015-09-29):
Kaman 的优势:
选择kamanKD-2306/KD-2446/KDM-8206测量系统的原因:
更强的过程控制:该系统能通过实时监测提供模件成型过程的在线控制。
最短的停工期:该系统持续监控模具的工艺条件;可根据需要进行工艺调整、停机和维修。
非接触式:该传感器使用电涡流技术,能在不接触测量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位置测量。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没有移动部件的完全可信的系统。

开模行程测量传感器主要特点:
高分辨率和高采样率;
可自行调整零位、增益和线性;
可选择延长电缆、温度补偿等功能;
可测铁磁和非铁磁所有金属材料;
具有多传感器同步功能;
不受潮湿、灰尘的影响,对环境要求低;

楼主:
测量方案: 采用真尚有的KD2306电涡流传感器,可以很好的检测出汽轮机的振动源,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维修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