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架构

楼主(2015-08-28):
求指导: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微处理器架构是什么?mips架构用的多吗?那几种架构将来比较有前景?

网友(2015-11-28):
可以看看《大话处理器》,科普读物
http://blog.csdn.net/muxiqingyang/article/category/842838

网友:
cpu架构包括主要指指令集架构,主要包含指令,寄存器操作,中断与陷阱,数据存取与交换,数据计算等,基于指令和运行性能的要求,在将处理器的每一条指令分成一个或多个周期分步完成,这就是基本的处理器,arm,powerpc,x86都是基于该基本原理,另外,为了达到更高的性能,节省硬件成本,采取的其他技术包含分支预测,旁路,预取,多发射,多进程,多核等技术,万变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