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付IP,重命名。

楼主(2015-08-28):
就是把IP里面的cdl网表和gds的子模块都重命名,比如IP的名字叫ADC,下面的底层模块都改成 ADC_*,谁搞过啊。能分享下脚本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erl实现比较容易

楼主:
然后呢。。模拟版图的,基本是脚本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呢。这么容易,兄台给写个脚本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9074&rpid=8598275&ordertype=0&page=1#pid8598275 又是你哦

网友:
没用过脚本,virtuoso-->shematic-->MSTools-->Change Library/Cell name中可以把整个library中的cell,加前缀或者后缀的。这个不知道是工具自带的,还是工程师编写的程序。你看看你的可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好像没有。。应该是你们那边搞EDA软件的搞的。。

网友(2015-10-28):
写个layer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