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支节匹配疑问,请求解

楼主(2015-08-28):
刚学阻抗匹配,有两个问题劳烦解疑:1.在看到单支节和双支节匹配时,在换算过程中,都是先要沿等反射系数旋转180度,这是为什么?
2.在双支节匹配换算时,会用到辅助圆,想问下这个辅助圆到底是什么,怎样得出来的?
谢谢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2016-01-14):
枝节是并联的,用导纳圆可以直接加,所以要转180度从阻抗圆到导纳圆。第二个问题,辅助圆是中间过程中的一个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