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S.lib里面的库的define

楼主(2015-08-28):
DEFINE TECH_H18A4 $AMS_DIR/cds/HK_H18/TECH_H18A4AM    这个前面的定义里面比后面的少了AM,前后定义名称不一样也可以吗?  还是在哪设置过才能使用?

网友:
DEFINE是语句,随后的是Libname(你在Library Manager中看到的),接着的是目录!名字和目录当然可以不一致。

另外,你目录路径中用了环境变量AMS_DIR,应确保这个变量在前边是定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