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问题

楼主(2015-08-28):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首先,过程赋值应该使用非阻塞赋值,即:shift[7] <= sda
其次,通常的always语句写法为:always@(posedge scl )
再次,如果你的task是为了串并转换,那么串并转换直接用以下方式,可能更好:shift[7:0] <= {shift[7:1] : sda}
即是说:always @(posedge scl)
                    shift[7:0] <= {shift[7:1] : sda} ;    (从低到高)
或:
            always @(posedge scl)
                     shift[7:0] <= {sda : shift[6:0]} ;    (从高到低)

这样使得代码简洁,且不易出错。

网友:
你这程序仿真还行,能综合才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心的说,你的可综合verilog的能力有所加强。要抱一本书好好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