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perl的问题

楼主(2015-08-28):
原文件aaaaa        10010000
ddddd        10001111
bbbbb        11100000
aaaaa        10000000
目标文件
aaaaa        2
aaaaa        1
bbbbb        3
ddddd        5

分析:
(1)逐行统计1个个数,输出
aaaaa        2
ddddd        5
bbbbb        3
aaaaa        1

(2)第一列按字母大小从小到大排序,第一列一样按照第二列从大到小排序输出
aaaaa        2
aaaaa        1
bbbbb        3
ddddd        5

我写的:perl
#!usr/bin/perl
open (in,"<1") or die;
open (out,">2") or die;
foreach (<in>)
{
@b=split /\s+/,$_; #按照空白符拆分
$cnt=0;
while(@b[1]=~/1/g) #第二个元素 匹配1并计数
{
$cnt++;
}
print out "@b[0]\t$cnt\n";#输出分析(1)
}

close in;
close out;

open (out,"<2") or die;
open (out1,">3") or die;

@sorted1=sort{$a->[0] cmp $b->[0] or $b->[1] <=> $a->[1]}   #按照要求排序
map [(split)], <out>;

for $sorted1(@sorted1)
{
print "@$sorted1\n";
}

close out;
close out1;

初学perl ,上面的东西是自己学捣鼓的,其中用了out当缓冲,有没有简单方法实现我的目标
ps:分析2是自己百度参考的,有些语句不是很清楚,可否讲解下

网友:
就是数1的个数嘛!
将1的个数当作hash的key~ 然后sort
不过要是个数有重复的,就要特别处理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