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8311的PCIE板卡FPGA程序,关于上传FPGA内部生成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5-08-28):
目前正在调试PEX8311的PCIE板卡FPGA程序,想要将FPGA内部生成的数据,上传到PC端,我用两个ram,一个存储FPGA内部生成的数据,一个存储从PC端下传的数据,但是从PLXMON上的DMA空间读取的数据是乱的,而且不能向RAM里从PC端下传,请问应该怎么办呢?或者请教各位,将FPGA生成的数据如何传输到PC端

上面的ram存储生成的数据,然后上传至PC端,下部RAM存储从PC端下传的数据

上面的ram存储生成的数据,然后上传至PC端,下部RAM存储从PC端下传的数据

网友:
8311 DMA LOCLA TO PCI ,开始传输之前的4A地址对应的03,就是DMA通道使能位、DMA start,这块时序是如何出来的?我一开始以为是local configuration 读,但是看到LW/R是高电平?有人指点指点?还有在传输结束之后是不是还要有这么段时序,来获取DMA结束Done标记?

网友:
这个PCIE 芯片太老旧了。 已经没有市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初选得时候就啥都不懂,下载看来老片子,网上也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帮助的。。。。自个捣鼓咧,不过我在测试local到PC传输数据的过程中,从PLXMon工具的DMAbuff中读出来的数据  为啥总是有时候出现EEPROM中的配置数啊,就是很规律的,32个正常数据(是对的),然后接下来是eeprom中的8311,10B5之类的。。。。不是复位问题,也不是地址总线的问题。就是不明白eeprom的值怎么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