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解决optDesign之后,commitCPF又新插了isolator?

楼主(2015-08-28):
各位大牛们: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很久了
     一个划分了不同power domain的设计,如何解决optDesign之后,commitCPF又新插了isolator?
     我做了如下设置:
     setOptMode -keepport A.file (A.file里定义了每个domain的hierachy name)
     setOptMode -optimizeNetsAcrossdiffVoltPDs false
     但是貌似没多大用。
     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先

网友:
edi一般不会加入isolation cell的啊,前端网表不是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