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无法检测到硬件

楼主(2015-08-28):
我用的是CPCI转PCI的接口,PCI9054用的是BGA封装的,LCLK用的是33M,时钟正常,eeprom用的是93LC56,因为是BGA 封装无法直接测9054引脚的电源输入,但是电源模块的输出是正常的,eeprom的电源也正常,开机后检测到PCLK但是一会就消失,并且eeprom的片选信号起不来。用的系统是xp的识别不到9045,把eedi/do拉低,也识别不到9054,实在找不到原因。。。。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PCI9054没有起来,所以没有给eecs信号,但是换了一个9054芯片还是不行,焊接没问题,请工厂焊的并用x光照过,求指点。。。

网友:
是不是没驱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