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我的DRC、LVS报错无法zoom?

楼主(2015-08-28):
为什么我的DRC、LVS报错无法zoom到版图相应位置啊?提示could not connect to DESIGNrev。。。

网友:
那肯定zoom不过去啊。两个软件都没关联,怎么zoom。

假如是cadence的话,就在layout上打开。layout没有calibre选项,就在.cdsinit文件里面load("xxxx/xxxx/xxxx/calibre.skl")
自己在calibre中找下calibre.skl文件。

假如是laker。我就不知道了。自己百度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lvs结果,是你自己用calibre 跑出来的么,还是直接打开用calibre rve打开看的?

楼主:
    是自己用calibre 跑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cshrc里加上这两句试试看:setenv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 localhost:9199
setenv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 localhost:9189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在cshrc里加上这两句试试看:setenv MGC_CALIBRE_SCHEMATIC_SERVER localhost:9199
s ...
引用 网友A:

加了以后在错误位置上多了句话,zoom to 坐标,但是点了以后还是有“could not。。。”的提示

网友:
3天了,还没解决?你的calibre是在layout窗口打开的吗,还是自己 calibre -rve打开的。

假如是在calibre的layout窗口打开一般可以。不行的话,点calibre->setup->socket number看看和calibre的socket number是不是一样。calibre的socket number是 calibre->setup->option->design tools

楼主:
3天了,还没解决?你的calibre是在layout窗口打开的吗,还是自己 calibre -rve打开的。

假如是在calibre ...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 是在命令行calibre -gui -drc这样打开的

楼主:
那肯定zoom不过去啊。两个软件都没关联,怎么zoom。

假如是cadence的话,就在layout上打开。layout没有c ...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多谢~~~~

网友(2023-10-17):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