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建的cell导出gds,再导入gds,原来的cell的Pcell没有属性了,怎么办?

楼主(2015-08-28):
我用的是IC615,做好的cell到处gds,后来用到的时候重新stream in,可是原来cell面的pcell不能设置属性了,比如说VIA的数量不能调了,导入的库里面多了好多VIA_0,VIA_1等等的cell,我i原来都是没有的,都是pcell的VIA,求大婶指点下stream in的时候如何保留pcell的属性,是不是子啊stream in的选项那里要勾一下,谢谢了!

网友:
stream out里有keep pcell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stream out 的时候没注意,不知道够了没有=。=

网友(2015-10-28):
好像没有什么用

网友:
我在5141里购选了keep pcell也没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IC615没有这个功能,我问了Cadence的人,那个功能只有IC5141有

网友(2017-01-17):
ic615不支持,试试切换到ic5导出

网友(2017-05-10):
回复 楼主:

   我这边也是遇到你这个问题 有些pcell是打散建立的 还有mulitpart ring  导出再导入的时候全都散掉了  如果后面改版或者其他什么的 麻烦死了
有没得其他什么方法呀
主要是ring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接麻烦了

网友(2021-08-23):
呀呀 你错别字可真多

网友:
好像确实是这样,你的gds文件是导出来,全部都是散的

网友(2021-12-08):
顶一下,同求解答,如何让导入GDS后的版图还有PCELL的关系

网友(2024-07-19):
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