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阻开关实现

楼主(2015-08-28):
analog电路的电源想做个开关选择切换,这个analog电路平均有2mA左右的电流,

问题是,我只希望在开关上损失的压降在50mV,所以这个开关的电阻就要求25欧姆。

在面积限制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一个低阻,面积小的开关? 求帮助,跪谢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bootstrap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然后你你得到低阻switch?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参考一下  是一种bootstrap  开关的Vth会被补偿  导通电阻可以做到几欧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DC里面常用的那种自举开关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的使用环境是个直流信号,就是电源通路上的一个切换开关,作为一个option存在,高速低阻开关适合不?

    这方面储备匮乏,有描述不善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
   如果是直流信号那直接用一个MOS开关不行吗  栅压上架EN信号  尺寸大一些  就满足了你低阻开关的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现在的方式是向系统借用了一路2.4V高压,拿N管做选择了。面积大了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