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 flow中的bottom-up方式进行综合 报错

楼主(2015-08-29):
走的hier的flow,在做的block的综合,然后做完block的物理实现,得到block的.ddc网表文件
然后在icc中对top level design进行partition操作,然后写出一个fp信息给dct,去做top的综合

在dct中,读入top.ddc和经过物理实现的block的.ddc文件,可是在dct中将top design的fp信息读进去的时候,报错:

Error: Hierarchical cell xxx is not an ICC or DCT ILM or a DCT physical hierarchy. No location will be set on it.    (PSYN-951)

xxx是我的block模块在top design中例化的cell的名字

网友:
流程很错乱,  都物理实现了,还ddc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写错了,我重新说一下啊 版主:

(1) 我先做完了block的综合 然后得到block的ddc

(2) 我做了top design的floorplan,并进行了partition,然后写出了fp信息,给top做dct时候用

(3) 我做top的dct,读入top.v (原始文件),读入block的ddc,设置physical hier属性,然后读入fp信息,进行综合,综合的时候报错,说

      block内部的cell没有位置信息

网友:
从综合到pr都搞,牛的一把,  感觉太理论了,那只能问synopsys了,

网友(2017-11-28):
block level 的milkyway中缺少了 ILM,你生成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