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分析一条路径

楼主(2015-08-29):
有条input  to  regester的路径,begin point是clka,然后end point是register的D端,check with clka. 在sdc中,没有对clka这个端口做相对于clka的set input delay的约束,然后报告,说begin point clka  是clka  下降沿触发的,于是有半个clka的周期的input delay,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觉得这个半个周期不是input delay里的,inputdelay再sdc里看,因为半周期采样是不是所以提前半个周期,所以你datapath上从10开始一直往上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太明白,这个端口,sdc中没有写 set input delay  XXX ---clka   get port  clka, 没有这样的约束,报告为啥说它是自己下降沿触发的,然后一种input delay 来算arrive tim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具会根据Register类型判断,你可以看一下那个Register是不是下降沿触发类型的Regist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好的,回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报告上有说end   regester是的 lead edge 触发的,这个port是从analog 部分接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