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3能不能保留视图

楼主(2015-08-29):
RT就是说保留打开的fsdb文件以及波形图上的信号,下次进入verdi的时候直接进入这个保存的视图。这种要怎么实现呢?需要写什么脚本?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di波形窗口,点File->Save Signal->保存成xxx.rc,  下次打开时,再restore signal

    这个.rc文件里每个项目共用的配置可以复制一份到/home/user/novas.rc下,例如默认窗口大小、默认编辑器等。
    以后打开verdi会先加载当前目录下的novas.rc, 再加载/home/user下的novas.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