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高速SAR中关于版图采样电容的寄生问题?

楼主(2015-08-29):
我现在做一款流水线加SAR的ADC,总共40M,两级,每级是五位的SAR,第一级是共模不变型结构,单位电容采用61f的MIM电容,现在版图的测试结果是,二进制关系都没问题,但是由于采样时的信号线带来的寄生过大,导致SAR的总的电容变大,这会导致SAR的转换结果有较大的偏差,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对了,工艺采用的是Chrt的.18工艺。。

网友:
你是上极板采样还是下极板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五位的差分,上级板采样,也就是每一边有32个单位电容采样,但是由于版图中采样的线上寄生电容大概有100f,但是我的单位电容也就61f,导致带来的误差太大

网友:
那就把采样电容加大啊   寄生的影响就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速度就慢了,我的这种工艺寄生带来的延时本来就很大,由于目前前仿结果预留的余度已经很大了,我实在不想变动太多在电容上,因为这个东西的前仿性能应该在世界前列水平,后仿只是有些延时,有没有除此以外的一些方式呢?你们做SAR所采用的单位电容都是多大呢?因为理论上这个大小只是受限于失配以及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速SAR, 前防比后防快50% 也是正常的。后防结果很容易变成5年前的国际先进水平

网友:
1. 你说的误差应该不是跑MC之后的吧?
2. 误差可能是上极板采样造成的吧,可以换成下极板采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最好还是不要变化的好,优化一下版图,再加一点校准,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高端的设计,俺也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But how about if the error is caused by topology? If you insist on it then I have nothing to advise.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采样线上寄生Cap有100f,0.1pF了?有这么大?
   你的走线很长嘛?MOS W/L 很大?可以把寄生减到20-30fF上下!

网友:
你是接手李冬的那个项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评价好犀利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2016-07-07):
回复 网友F:

楼主:
这个寄生来源很多方面,线上也就二三十飞,但是还有连接的电容的上极板,还有相连的mos管的栅,这个来源很广泛,每个都是这么多,于是加起来就很多了
回复 网友G:

网友(2021-04-16):
老哥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