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问题??

楼主(2015-08-30):
一般用npn结构实现的bandgap,npn应该工作在什么区域????

网友:
你可以先看下书,虽然用的是bjt但都接成了二极管,什么区还不明显么?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但问法不对;正确的问法是BJT在哪个区域可以更稳定的工作(温度系数更稳定)。注意BJT的作用是用来产生正温度系数电压和负温度系数电压的。
需要深入的了解BJT应该工作在哪个区域,可以读一读施敏的半导体物理,第5章讲的B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