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好,自己在PC上搭建一个cadence IC设计的平台求助!

楼主(2015-08-30):
本身不熟悉Linux系统,想在PC上装一个cadence ic 61或者51,请问这两个版本装哪个比较好?哪里有全套的安装资料,在网上找了很多都不是很满意,最好有详细安装说明。    新人初次接触IC设计,望不吝指教!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
51比较老了,网上PDK比较多。61更好,但是网上PDK是cdb的,需要转。安装文档找个详细的,用redhat 4完全安装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请问安装文件怎么获得呢?论坛里的就可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论坛有很多,安装文档找两个详细的,照着装,遇到问题,就上论坛问问,论坛里有很多大牛的。我用redhat4,一次就成功了。其他的系统试了几个,得安装各种库,但是我的只是能用,还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5141比较成熟。一般配套系统redhel3.x 4.x比较兼容。安装的话网上攻略很多。随便搜索一下就行。

网友:
建议用cadence 6x唄。 反正都是用破解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