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write出来的sdc在PT上read报错

楼主(2015-08-30):
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啊。sdc文件还不能查看,需要转换格式才能查看吗

网友:
source一般,你是文件没找到,不是read_sdc的问题

楼主:
请问文件没有找到是什么意思,同一个目录下生成的啊!!恩 source没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文件没有找到是什么意思,同一个目录下生成的啊!!恩 source没有错误

网友:
改成绝对路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