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原点

楼主(2015-08-30):
求助,要实现跳到原点,或者跳到(x+1,y+1)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得说什么时候跳吧,是在什么情况下要跳
给个单纯的zoom的情况吧:
leZoomToPoint(hiGetCurrentWindow() x_coord:y_coor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在当前窗口,重置原点,让原点跳到cell左下角,或者原点随便移动下也可以

网友:
leMoveCellViewOrigin(geGetWindowCellView() x_coord:y_coord)
;移动原点坐标
hiZoomIn()
addPoint(-2:-2)
addPoint(2:2)
;将窗口Zoom至(-2:-2) (2:2) 的矩形区域内

当然你用leZoomToPoint完成第二步Zoom也是可以的,略有区别,啥区别,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去看看先,谢谢大侠援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效,再次感谢下大侠

网友(2016-05-1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如果想把原点弄在版图的正中心的话,该怎么弄啊?

网友:
刚刚已经自己捣鼓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