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下pss里面的loadpull如何设置?

楼主(2015-08-31):
cadence下pss里面的loadpull如何设置?比如单个三级管,我使其工作在AB类,偏置如下图所示,请问这样loadpull的结果是否准确?

网友A(2017-03-21):
我是这样弄的:将portAdapter里的frequency 设置为电路工作的频率,Phase of Gamma 和Mag if Gamaa 分别设置成变量theta和mag,reference resistance 设置为输出端口的阻抗。然后在PSS里用sweep选项扫描 theta,扫描范围0~359,再利用parameter  analysis同时扫描mag,扫描范围是0~1吧应该,然后开始仿真就行了

网友B(2019-03-28):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弄的:将portAdapter里的frequency 设置为电路工作的频率,Phase of Gamma 和Mag if Gamaa 分别设 ...

那个参考阻抗可以设置成虚数吗,设置成负载阻抗的意思是输出端口看到的阻抗还是计算得Ropt的大概值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B:
那个参考阻抗可以设置成虚数吗,设置成负载阻抗的意思是输出端口看到的阻抗还是计算得Ropt的大概值
...

我也想问问这个问题,不知道前辈时候已经弄明白了这个问题,就是portadapter里面的参考电阻和输出port的电阻有和关联?那如果是我的端口电阻不是50欧,是其他值,那我做loapull时,我的那个portadapter里面的参考电阻应该和输入port的一样?又或者是,在做loadpull时,我得把输出port和portadapter里面得电阻值都改为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