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工艺与数字工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8-31):
请问大侠,模拟工艺和数字工艺有什么区别?模拟工艺可以用来生产数字电路吗?一般电路都是数模混合的,我想模拟工艺应该可以用来生产数字电路。但是数字工艺可以用来生产模拟电路吗?有流片经验的大侠来帮忙解答一下哈,谢谢!

网友:
混合信号的电路都做在一块晶圆上  你说能有多大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懂才问的啊。纯数字电路的工艺可以用来流片模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工艺设备上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纯数字的工艺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就没有开发可以应用于模拟设计的器件模型,用来做模拟设计精度会差不少,只能做些基本的边缘电路(比如给数字电路供电的LDO)。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数字工艺的线宽都比较小,模拟则较大。你要用的5V的工艺,就基本没有0.18以下的了。
    不过,目前基本都是走mix方向,所以不用太在意。

网友:
数字工艺工艺控制粗糙,但是成本低。
模拟工艺工艺细,工艺一致性好。流片成本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哈,明白了,长见识啦!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谢谢你啊,让我照顾你见识啦!

网友:
   不好意思哈 我这句话说得可能让你有误解······据我的理解  模拟和数字做在一起的工艺上不会有太大差别  模拟模块电路都是手工设计的版图也是手画的  数字模块可以自动综合自动布局布线  一般都会用这种工艺能够提供的最小线宽来解决   你说的纯数字的工艺是什么?难道整个芯片全是数字单元没有一个模拟模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纯数字工艺是为数字电路开发的工艺,不是说没有模拟电路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9楼是正解。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