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总线系统中锁定传输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8-31):
AHB系统中,如果一个Slave1刚对Master1发了两周期的split 响应,接下来试图向该Slave1进行锁定传输的Master2是否还会被被授予总线,如果授予了总线,而该Slave1却尚未完成Master1的请求,请问,这时候Slave 该如何响应?
因为Slave1 不记录地址和控制信号而直接给出split 响应,接下来Arbiter 是否能够继续将总线grant给Master1和Master2 以外的其他master?

网友:
slave1在split的过程中,master2去访问slave1应该是无法正常访问的,但是mater2申请总线是会给grant的,原因是需要加速master2访问其他slave的性能,

网友(2015-12-21):
顶一下~~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