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编程中,编写testbench时

楼主(2015-08-31):
Verilog编程中,编写testbench时,我想编写一个模块module,读取一个文件(1.txt)中的数据,该文件里面有三行三列共9个数据,每个数据的值在0-255之间,我想把每个数据中小于128的都置为0,大于128的数据都置为1,处理后的数据再写入到2.txt文本文件中,这个模块没有其他的输入输出,请问如何写,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粗略的写了一个例子,没编译过,你参考一下吧。主要用到的几个verilog函数都在里面了。

integer fp1, fp2, num;
integer data1, data2, data3;
initial begin
  fp1 = $fopen("1.txt", r);
  fp2 = $fopen("2.txt", w);
  while(!$feof(fp1)) begin
    num = $fscanf("%d %d %d", data1, data2, data3);
    // update data1, data2, data3
    $fwrite(fp2, "%d %d %d\n", data1, data2, data3);
  end

  $fclose(fp1);
  $fclose(fp2);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