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塑封用料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有几个关于塑封用料的问题,请教各位,望指教:
1,塑封料选用GREEN树脂还是选用普通树脂?

2,装片胶什么情况下选用导电胶,什么情况下选绝缘胶?
装片胶主要将die的衬底粘到基座上,我想这应该不需要导电吧,为什么需要用导电胶这种材料?

3,铜线的线径选择从哪几个方面来考虑?

楼主:
大家能谈谈看看吗?

网友:
1. 普通塑封料还是绿色塑封料,基本是按你的客户市场需求来定的, 简单看出口产品, 高要求产品有无卤要求, 就要选择绿色塑封料, 否则普通无铅塑封料即可。

2. 粘片胶选择导电, 要么是产品本身电性能需要从芯片底部通过导电胶引出, 要么就是芯片本身功耗偏大, 需要通过导电胶向框架和外部散热。。。单纯的粘接选用非导电胶即可。

3. 线径的选取,一般是根据产品的电性能要求来定的, 线材根据不同的材质,线径,长度, 有不同的熔断电流能力, 选取相应的线径, 以保证产品在使用情况下或者是瞬间脉冲情况下都能承受电流, 正常工作。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3楼nitex 详尽的回答,关于粘片胶的选取,Die的底部应该是不导电的sio2,用导电胶对电性能会有作用吗?
导电胶价格是不是比绝缘胶贵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导电胶其中除了环氧树脂, 为了实现其导电导热的特性, 会掺加一定比例的金属银颗粒,根据特性要求不同, 掺加的比例不同, 所以成本本身是要高出非导电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写错了,芯片底部应该是单晶硅,不是sio2,有一定的弱导电性,如果需要它起电性能或散热作用,那应该是需要将基岛(粘芯片处)与引脚键合起来吧!因为基岛与引脚本身是没有连在一起的,如下图所示。

不过不知道什么情况需要这样的电性能起作用,因为未插杂的单晶硅的导电性是很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个二极管的截面图看看吧, 二极管的芯片底面做为一极来用的。

楼主(2015-10-17):
回复 网友A:

谢谢,nitex真是见多识广,二极管的一极使用芯片底面来做,那确实是需要导电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