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大家看一个creat_generated_clock错误

楼主(2015-08-31):
这是SDC文件的语句:

create_clock -name {DEVICE_clk} -period 4.000 -waveform { 0.000 2.000 } [get_ports {DEVICE_clk}]
create_generated_clock [get_pins frame_clk/Q] -source [get_ports DEVICE_clk] -name "clk_frame" -divide_by 1 -master_clock DEVICE_clk

frame_clock是中间的一个reg变量

这是在综合中报的错误
Critical Warning (332049): Ignored create_generated_clock at dx_jesd204_design.out.sdc(51): Argument <targets> is an empty collection

请教大神应该怎么该,怎么定义这个语句?

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 frame_clock 是wire型

网友: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_frame"  -master_clock DEVICE_clk -source [get_ports DEVICE_clk]  -divide_by 1 [get_pins frame_clk/Q]
1.这应该是综合以后用的SDC吧?
2.得看看网表里的frame_clk的输出是否是用的Q端输出,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QN端

网友:
单独运行所有的[]中的命令,看看哪个端口找不到。从输出的网表中找找,确认端口确实存在。说不定frame_clk被综合没有了,也有可能是Q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好像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