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ft ip核问题

楼主(2015-08-31):
FPGA xilinx FFT ipcore scale_sch 怎么确定

网友(2011-07-22):
double_crane | 浏览 1292 次

Perl

scale_sch 截取的值应该怎么确定?

比如 1024个点 输入输出的xn_re xn_im 都是10位 输出xk_re xk_im也是10位
基二算法 Radix-2的scale_sch 有20位
基四Radix-4 scale_sch是10位 ;都是两位两位一起的
例 Redix_4 10位假如写成10 10 10 10 11 指导手册上写的意思是 第N0级 shift by 3 bits ,N1 shift by bits N2 shift by 2 bits.....

这个移动2位 移动3位是为什么呢?有什么用?

对scale_sch不是很了解 干嘛用的,怎么取值?大虾讲讲谢谢;这个缩放因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