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帮忙分析下下面这个电路

楼主(2015-08-31):
下面这个电路用来产生一个和(1-D)相关的电流,电路中用了开关电容,小弟实在不懂,求帮忙分析下电流Icharge表达式,
最好能说细一些,3Q!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到别处灌水,多谢

网友:
用VREF算出右边T3的栅压,然后算出右边的电流,再通过电流镜镜像到左边,这就是两种模式可以切换,不过这电路不实用,高增益的运放会带来很大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你说的”两种模式“,可否细说。按你的理解,最终Icharge的表达式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线性积分电路,为什么还要别人给你计算呢!
让你自己动手是为你好!

网友:
我猜Icharge=(C1+C3)×Vref×fs/(1-D)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算也是这个,但是原文说是下面这个(没有C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