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重命名cdl和gds

楼主(2015-08-31):
就是把IP里面的cdl网表和gds的子模块都重命名,比如IP的名字叫ADC,下面的底层模块都改成 ADC_*,谁搞过啊。能分享下脚本吗。

网友:
cdl好改,直接手改就可以了,gds要到工具里边修改,然后重新吐一个出来,估计icc里边可以弄吧

网友:
如果你懂skill,你可以批量修改。
修改的函数见: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page=1#pid8702505
但是肯定不能直接用,要改成批量的~

网友:
为啥要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l有很多子模块,子模块也有子模块,子模块的子模块也有子模块。比较复杂。

    数字后端这边脚本批量处理的多一些,想问下这边有没有处理过的。gds到是搞过。calibredrv就可以批量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防止和其他IP有 同名冲突,假如同名,而且网表不一样。lvs就不过了。

网友:
cdl用perl改

gds用calibredrv改, $L cellname old new

网友:
回复 网友C:

   gds不用改,用reference lib的形式在virtuoso中merge数据,只改网表就行,lvs验证就没问题。

网友:
这相当于用 virtuoso streamout 自动给你rename,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总 有一个要改, gds不允许同名2个cell同时存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错,我那个回复只是给这个问题另一个解决办法,根本上是需要唯一的才行,不能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