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综合出现的warning有关系吗

楼主(2015-08-31):
下面的这些warning忽略?

line#      112: Warning: Pin constraints not found for top block.  Default pin constraints are saved. (FPHSM-0010)
line#      113: Warning: Cell instance U170 is not completely placed inside top block pll_dig_afc_DCT (FPHSM-1800)
line#      114: Warning: Current cell: cell placement is incomplete and will be ignored (FPHSM-1829)
line#      144: Warning: Cell instance U170 is not completely placed inside top block pll_dig_afc_DCT (FPHSM-1800)
line#      145: Warning: Current cell: cell placement is incomplete and will be ignored (FPHSM-1829)
line#      175: Warning: Cell instance U170 is not completely placed inside top block pll_dig_afc_DCT (FPHSM-1800)
line#      176: Warning: Current cell: cell placement is incomplete and will be ignored (FPHSM-1829)
line#      235: Warning: No driver connected with the Power net 'VDD'. (MWDC-284)
line#      256: Warning: minSpacing value of layer "METAL7" (metal7) does not match : ITF (0.420) vs MW-tech (0.210). (TLUP-005)
line#      257: Warning: minWidth value of layer "METAL7" (metal7) does not match : ITF (0.400) vs MW-tech (0.200). (TLUP-004)
line#      258: Warning: minSpacing value of layer "METAL8" (metal8) does not match : ITF (2.000) vs MW-tech (0.420). (TLUP-005)
line#      259: Warning: minWidth value of layer "METAL8" (metal8) does not match : ITF (2.500) vs MW-tech (0.400). (TLUP-004)
line#      268: Warning: Layer "CONT" (polyCont)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31)
line#      287: Warning: Design has unannotated primary inputs. (PWR-414)
line#      288: Warning: Design has unannotated sequential cell outputs. (PWR-415)
line#      594: Warning: Extra braces will be added for number list returned from get_attribute. (MWUI-041)
line#      595: Warning: Extra braces will be added for number list returned from get_attribute. (MWUI-041)

楼主:
大部分的warning通过察看就可以知道原因,根据其中的信息来解决。

网友:
还是那句话,如果对warning有兴趣了说明error不多,慢慢学吧,

error的优先级高于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