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亮时,颜色重复了,是在display.drf里调整么???

楼主(2015-08-31):
高亮时,橘黄色重复了(如图),怎么调整一下,调整为一个颜色在一个周期出现一次?

最佳答案

楼主:
嗯 y6层是orange y7是gold
但是高亮的时候该显示gold的时候也显示的orange 然后直接到y8了 y7没显示;

网友:
那你打开技术文件 看Y6 Y7 Y8 的display resources 是不是重复了,
不过一般不会,因为这是系统的。

楼主:
那你打开技术文件 看Y6 Y7 Y8 的display resources 是不是重复了,
不过一般不会,因为这是系统的。
引用 网友A:

    技术文件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