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MMCM锁定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问题:Xilinx的FPGA在上电配置完成后(done=1),MMCM是锁定(locked=0)的还是没锁定(locked=0)?
     先说说我的看法:个人觉得应该是没锁定,因为在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的属性选项的StartUp页面,有个Wait for MMCM Lock选项,意思是配置的StartUp阶段是否在指定的阶段等待MMCM锁定,默认是No Wait。

    问题:如果是没有锁定的,那么在StartUp阶段是等待MMCM锁定好还是不等它锁定好?

    问题:如果等待锁定的话,会不会响应配置文件的加载时间?(个人觉得不会响应,因为在配置的StartUp阶段,配置文件已加载完毕,就是释放相关信号的一个过程,如GSR、GTS等)。

   请知道的大神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no wait" means mmcm clock will not be detected during startup. After programming, mmcm may be lock or unlock with "no wait". In this case, you need to monitor lock signal of mmcm as reset of your own logic. You can select any stage of startup to monitor clock. Only after mmcm is locked, startup will go ahead. In this case, mmcm will be always lock after start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好,再请教个问题,就是我在V5用户手册时看到这样一段话:
During the FPGA configuration, the DCM is in reset and starts to loc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artup sequence. A DCM requires both CLKIN and CLKFB input clocks to be present
and stable when the DCM begins to lock. If the device enters the configuration startup
sequence without an input clock, or with an unstable input clock, then the DCM must be
reset after configuration with a stable clock。
  意思是说在StartUp序列开始的时候,DCM开始锁定过程,但前提是CLKIN的时钟存在且稳定。我的问题是,在进入StartUp序列的时候,FPGA的IO还没从三态中释放出来,怎么保证DCM的CLKIN存在且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