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的工艺中有用到non-well这一层,该层具体又什么用?

楼主(2015-08-31):
规则文件上只列了drc rule,没有描述该层的定义,实在有点不懂

网友:
标示层吧, 没太多实际用途

网友:
回复 楼主:

规则文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一层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区域内既不做N阱,也不做P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起到将DNW周围的NW与PW隔离的作用?

网友:
你猜的可能对,哪家的工艺啊?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xchip,台湾的一家晶圆厂

网友:
以前用过一次这个工艺,no-well表示无 nwell和pwell,pwell最后要使用到这层来生成,tooling里面有讲

网友:
学习了,看来只有用过的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找找看,应该有个类似于Layer define的文档

网友(2015-10-28):
学习了,没做过此类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