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若有congestion,sram与sram 之间的spacing 要如何计算?

楼主(2015-09-01):
请问下,若有congestion,sram与sram 之间的spacing 要如何计算?

我们菜鸟级别的都是凭经验和感觉调整一下,所以才想问问前辈们有没有更科学的计算或处理方式。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截个图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图,这是和同事讨论时被问到的问题。

我们菜鸟级别的都是凭经验和感觉调整一下,所以才想问问前辈们有没有更科学的计算或处理方式。

请问您遇到这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congestion不一定是sram 之间的spacing引起的, 不能统一回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版主,如果是由于sram之间互连线产生的congestion,如何根据congestion的情况进行调整才最恰当?

目前我只想到根据congestion“需要布线通道数/提供布线通道数”来解,增加布线通道来解,不知道对不对。

敬请赐教

网友:
通常凭经验和感觉,我只能这么说, 也可以毛估下

网友:
看SRAM的总线数,根据spacing和width,计算布线资源,进而计算出SRAM之间至少需要留多少间距,另外要看你sram的线是如何走到core的,是跨SRAM。还是走channel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