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在线性区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5-09-01):
下图中当左上角的MOS管M0处于线性区时,(由于M2的栅极无穷大阻抗的原因)M0的漏源之间没有电流,此时MOS管还呈现为有限的Ron值吗?
        DC仿真时,通过直接观察M0的ron值,显示的是inf,应该是无穷大的意思吧。
        那到底实际呈现的是有限的ron=1/(uo*cox*w/l*(Vgs-vth)),还是无穷大电阻呢?谢谢

网友:
我认为M0没有电流,所以电阻应该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