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dB带宽

楼主(2015-09-01):
电路测3dB带宽有什么作,意义何在?模拟小信号可以测3dB带宽,请问数字电路输入可以测3dB带宽吗?比如CML电路

网友:
3dB带宽指幅值等于最大值(一般指DC)的二分之根号二倍时对应的频带宽度。  幅值的平方即为功率,平方后变为1/2倍,在对数坐标中就是-3dB的位置了,也就是半功率点了,对应的带宽就是功率在减少至其一半以前的频带宽度。 个人理解意义在于衡量器件的工作频率范围。
数字信号的3dB带宽理论上也可以测,只不过不能简单用频谱仪了,要根据占空比计算半功率点与幅度比值之间的关系,通过幅度测量。
不知满意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你了解的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