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MASH1-1-1)PLL的杂散问题

楼主(2015-09-01):
(输出900M。REF 24M BW 100K)仿真结果显示杂散很差,而且参考杂散比噪底低。我看了下Vtune上的波动 很大,大概在1mV 左右,我想请问下这么大的波动是什么引起,与DSM的量化噪声有关系吗??

楼主:
顶一下 求回答啊

网友:
贴出一个仿真结果图形来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你看一下这图是根据对输出频谱做DFT得到的

谢谢您的回答,你看一下这图是根据对输出频谱做DFT得到的

谢谢您的回答,您看一下,这图是根据对输出频谱做DFT得到的

网友:
小数分频的PLL杂散要么是参考杂散,要么是小数杂散,参考频率越大,DSM的小数位数越少,小数杂散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意思是说是DSM的结构引起的吗

网友:
spur有很多原因,CP那边的电流不匹配就会产生spur...

楼主:
回复 网友C:

CP动态和静态的电流匹配我仿过,小于1%&0.1%,线性度我也仿过,我感觉应该不是CP的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麻烦问一下 你的线性度是怎么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改变反馈信号的延时,对延时进行扫描,看输出电流的平均值与延时的关系得到的

网友:
再仔细看看你的问题,ref. spur比噪声低是吗?

另外我觉得Vctl变化1mV其实很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波动不算大吗?好吧。。。其实我也不清楚算不算大,感觉有点大  那参考杂散比噪底低 是哪部分原因呢

网友:
你可以算算啊,delta_fvco=kvco*delta_Vctrl. 你就大概知道vco输出频率的变化,

看看这个变化是不是在你的PFD的 范围里面。

参考杂散比噪底低,有可能是你做dft的时候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1u 取8192个点得到的杂散图

网友E(2023-03-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1u 取8192个点得到的杂散图

想请教下您,

我感觉您这个输出的频谱图是不是被插值后的输出?
我现在也是在测锁相环的杂散,然后我的图是下面这个,我的问题是这个值很小,不符合我书里面的公式,其实是测得时候也还是会报插值的warning,
我觉得我这个形状很像,但是感觉不对,
想问下您最后有得到最终的测试方案吗?关于测试杂散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请教下您,

我感觉您这个输出的频谱图是不是被插值后的输出?

我当时不太理解频谱分析,是我处理的过程不对。
现在的话,我对频谱分析有点理解,可以和你说一下。
做频谱分析需要注意几点:

1. 对spectre仿真出的数据(spectre仿真的数据点太多),先通过采样频率Fs进行预采样,0~Fs/2的频谱范围就是能观测到的频率范围;
2. 对采样后的数据进行FFT分析时,要选择合适的点数,点数自然是越多越好,使得信号频率及需要观测的频率在 bin 点上;
3. 选择合适的加窗函数,如果发现频谱泄露(在主信号附近的 bin点上,同样有大功率 bin点),可以尝试切换窗函数解决;

4. 如果发现DC附近有较大功率值,可以将采样数据做去DC处理;
以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不太理解频谱分析,是我处理的过程不对。
现在的话,我对频谱分析有点理解,可以和你说一下。
做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第1点这个预采样的操作我确实还没有见到过,能问下是怎么操作的吗?
第4点这个DC处理也有点看不懂,望指教
关于2和3 的点数和加窗函数的选择确实是有认真考虑,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没办法使得信号频率及需要观测的频率都在 频点上,就导致要采样的时候出现插值的问题。试了很多方法但是一直都没办法解决。
但是我做锁相环就必须要看到这个频谱然后读spur的大小,现在是实在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第1点这个预采样的操作我确实还没有见到过,能问下是怎么操作的吗?

https://bbs.eetop.cn/thread-946361-1-1.html

看一下我新发的帖子吧,我做了一个完整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eetop.cn/thread-946361-1-1.html

看一下我新发的帖子吧,我做了一个完整说明

好的,谢谢,我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