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outing后导致net short violation,请求帮助

楼主(2015-09-01):
1、背景:SoC encounter,工艺=smic0.13(金属层6层),maxDensity=0.5,flat设计。2、问题:congestion不严重(reportCongestArea),但是routing时出现net short(至少1000个),如图中的白色区域。
3、尝试:将violation区域的pin移走,重先place和routing,问题依然存在;试着在violation摆放place blockage(20%~30%),问题依然存在;也试着在violation摆放不同的module,或者对module进行padding,但问题还是出现。

现在,我不知道这问题是怎么导致的,try了多种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所以请群里的XDJM帮忙支个招。

全局图片:

全局图片

全局图片

局部图片:

局部图片

局部图片

区域内主要net

附近的主要net

附近的主要net

楼主:
大家帮忙提点建议!先谢咯!

网友:
如果是 congestion不严重,而short较多,多半是router设置的问题,比如-routeWithViaInPin true的设置,
但是smic13 好像不需要这个选项的,

再说了,你怎么看congestion严重不严重, trialroute的overflow可以看下么,
还有,power打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谢谢您的回复!

1、power ring:打一组;
2、congestion:overall congestion index: H 115 (0.06%), V 130 (0.07%);
3、-routeWithViaInPin:getPlaceMode -viaInPin false。

网友:
那应该不是congestion造成的

试下viainpin true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早上好!
1、首先setPlaceMode -viaInPin true,然后进行std place。place完成后,viaInPin会自动恢复默认值(false);
2、进行trail ruote,依然会有1000个short violation,问题没有改观;
3、short的图片如下所示:

网友:
我说的是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true , 不是setPlaceMode

改成true和false分别试下, 比较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试了下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true/false,routing后的问题依然存在。

false条件下的violation:

true条件下的violation:

网友:
很难解, 要不帮你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早上好,版主!
   哈哈,您如果能帮忙试下,当然是最好了!我怎么联系你?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虽然解释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可能与综合的网表有点关系,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ort问题,你们是怎么分析并确定为netlist综合异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时有两版网表,第一版本的网表当时跑的时候没太多的short ,只有几个,属于正常范围, 前端人员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给了一版,但是这一版的网表,不仅有超多的short nets,而且在optDesign的时候,很容易就崩溃,所以我怀疑他们的第二版网表有问题,

网友D(2021-01-04):
多年后翻出来~请问楼主后面有解决吗?有找到原因吗?小女子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看下你的tech file , m2 的绕线方向和std 出pin方的不一致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D:
多年后翻出来~请问楼主后面有解决吗?有找到原因吗?小女子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

多年后翻出来~大伙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11-28):
楼主,请问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年后翻出来~请问楼主后面有解决吗?有找到原因吗?小女子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

请问下您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