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抽RC失败,提示如下。

楼主(2015-09-01):
ERROR: 'Dimension of or spacing between layout points is too large; subtraction overflow. Polygon
       -1351306377 3464504 1351393011 3465494 last left -186982537 last bottom 13897529 (all units
       are nanometers)' (SX-2720)

请问layout points 是指什么?

网友:
比较奇怪, 是抽lef,def还是milkyway,

换个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WARNING: The "'****'" database schema version is not compatible with StarRC. (SX-2286)
或许还真是版本问题。ICC版本和StarRC版本的问题?
database schema version是什么?ICC的版本差异导致的database的问题?

网友:
starxt版本太高了吧,  icc和starxt各是啥版本

不要相差太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arRCXT 1306SP31, ICC 1312SP5。太奇怪了。
   WARNING: The "$design_name" database schema version is not compatible with StarRC. (SX-2286)

database架构版本与SatrRC不兼容?该从何处入手?感觉不像是tool版本的问题。

网友:
有点奇怪, 我这边用starxt 2013.06 抽取 icc 2013.12 都行的

你把icc的版本降一些 或者把starxt 版本再升级一些,再试试
估计是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