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重命名cdl和gds

楼主(2015-09-01):
交付IP。防止和其他IP冲突,想要给cdl和gds所有子模块,统一加上IP名的前缀。哪位大神搞过。分享下。

网友:
给你个思路吧
cdl 比较简单,一般的结构可以简化为,主网表、 include file(cat 成一个文件)、source.added,用perl 或是python 处理一下就好
gds 稍微麻烦点,用calibre drv 可以处理gds 给所有cell 加前缀;或是virtuoso 导出时加一个skill脚本,给所有cell 加前缀

网友:
cdl用perl, gds用calibredrv tcl

网友:
cdl 是文本文件,大的 perl,小的 sed、awk 都可以处理。

gds 其实可以在导出时使用 cell map 文件重命令,为了效率,这个 cell map 文件也可以使用 shell 脚本或 skill 脚本生成。

楼主(2015-11-02):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你可以使用lvs的验证工具,在out file中一次性将cdl和gds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