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FPGA配置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5-09-01):
FPGA在上电配置的时候,首先会清空配置寄存器(configuration memory)。      问题:什么是FPGA的配置寄存器?里边都有什么内容?为什么会清空?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配置寄存器里存储的数据(参数)大多用于控制系统运行的工作模式或者指示系统运行状态。比如你有一个数据的采集系统,你可以在上位机端配置系统的工作模式(如AD芯片的单通道模式,双通道或四通道模式),这个工作模式的配置参数mode_param其实就写入你配置寄存器里了,当系统工作时,就会检测到该参数的变化(该参数肯定是系统内部某个模块的敏感量),从而更改系统的工作模式。系统上电时,系统肯定是要从最初配置的状态开始工作,而不是系统工作一段时间后的某个状态开始工作,所以就会清空(或者说回到初始设定值)。当配置寄存器复位时,配置寄存器里的参数就会更改为初始值,系统就会回到初始的工作状态。 ( 个人见解,理解不到之处,请高手指正补充!)

网友:
我理解的这里的configuration memory就是FPGA的配置空间。应该是存放FPGA image的地方。事实上FPGA内部是有这个东西的。你参考用户手册,关于讲configuration(配置)的这一章。

网友:
xilinx的fpga在内部有一个控制区域,每次上电都要配置的。比如从flash里面读出来的数据,就是配置fpga内部的控制区域。这部分区域是基于sram的,掉电易失。

网友(2015-10-31):
fpga 的内容是保存在config memory中的,asic是固化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白纸,你编写什么样的程序,就会config 到其中,实现fpga 功能。它是掉电易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