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异步FIFO为什么使用格雷码--转

楼主(2015-09-01):
异步FIFO通过比较读写地址进行满空判断,但是读写地址属于不同的时钟域,所以在比较之前需要先将读写地址进行同步处理,将写地址同步到读时钟域 再和读地址比较进行FIFO空状态判断(同步后的写地址一定是小于或者等于当前的写地址,所以此时判断FIFO为空不一定是真空,这样更保守),将读地址 同步到写时钟域再和写地址比较进行FIFO满状态判断(同步后的读地址一定是小于或者等于当前的读地址,所以此时判断FIFO为满不一定是真空,这样更保 守),这样可以保证FIFO的特性:FIFO空之后不能继续读取,FIFO满之后不能继续写入。

大多数情形下,异步FIFO两端的时钟不是同频的,或者读快写慢,或者读慢写快,这时候进行地址同步的时候,可能会有地址遗漏,以读慢写快为例,进 行满标志判断的时候需要将读地址同步到写时钟域,因为读慢写快,所以不会有读地址遗漏,同步后的读地址滞后当前读地址,所以可能满标志会提前产生。进行空 标志判断的时候需要将写地址同步到读地址,因为读慢写快,所以当读时钟同步写地址的时候,必然会漏掉一部分写地址(写时钟快,写地址随写时钟翻转,直到满 标志出现为止),那到底读时钟会同步到哪个写地址?不必在意是哪一个,我们关注的是漏掉的地址会不会对FIFO的空标志产生影响。比如写地址从0写到 10,期间读时钟域只同步到了2,5,7这三个写地址,漏掉了其他地址。同步到7地址时,真实的写地址可能已经写到10地址,相当于“在读时钟域还没来得 及觉察的情况下,写时钟域可能偷偷写了数据到FIFO去”,这样在比较读写地址的时候不会产生FIFO“空”读操作。漏掉的地址也没有对FIFO的逻辑操 作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对异步FIFO的地址采用binary编码,这样并不影响异步FIFO的功能,前提是读写地址同步时能够保持正确。这种情况在功能仿真时完 全正确,问题只有到时序仿真时才会遇到。毛刺可以说是异步电路的杀手,一个毛刺被触发器采样后会被放大,然后传播,导致电路功能出错。binary编码的 地址总线在跳变时极易产生毛刺,因为binary编码是多位跳变,在实现电路时不可能做到所有的地址总线等长,address bus skew必然存在,而且写地址和读地址分属不同时钟域,读写时钟完全异步,这样地址总线在进行同步过程中出错不可避免,比如写地址在从0111到1000 转换时4条地址线同时跳变,这样读时钟在进行写地址同步后得到的写地址可能是0000-1111的某个值,这个完全不能确定,所以用这个同步后的写地址进 行FIFO空判断的时候难免出错。

这个时候gray码体现了价值,一次只有一位数据发生变化,这样在进行地址同步的时候,只有两种情况:1.地址同步正确;2.地址同步出错,但是只 有1位出错;第一种正确的情况不需要分析,我们关注第二种,假设写地址从000->001,读时钟域同步出错,写地址为000->000,也 就是地址没有跳变,但是用这个错误的写地址去做空判断不会出错,最多是让空标志在FIFO不是真正空的时候产生,而不会出现空读的情形。所以gray码保 证的是同步后的读写地址即使在出错的情形下依然能够保证FIFO功能的正确性,当然同步后的读写地址出错总是存在的(因为时钟异步,采样点不确定)。这里 需要注意gray码只是在相邻两次跳变之间才会出现只有1位数据不一致的情形,超过两个周期则不一定,所有地址总线bus skew一定不能超过一个周期,否则可能出现gray码多位数据跳变的情况,这个时候gray码就失去了作用,因为这时候同步后的地址已经不能保证只有1 位跳变了。

另外需要将地址总线打两拍,这是为了避免亚稳态传播,理论上将打两拍不能消除亚稳态现象,因为时钟异步,亚稳态不可避免,但是可以极大降低亚稳态传 播的概率,低频情况下甚至STA不需要分析这里的异步时序,因为寄存器都可以在一拍内将亚稳态消除,恢复到正常0/1态。而在高频情况下则不一定,尤其在 28nm工艺以下,需要检查两级触发器的延迟,保证延迟低,这样可以提高Tr,提高系统MTBF。

网友(2017-07-10):
谢谢,说的很好

网友: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