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时,如何编译到默认的WORK库中,方便之后的调用

楼主(2015-09-01):
背景是这样的:我想节省时间同时跑多个case,每次只编译tb,直接调用编译好的DUT的文件,这样仿真会更稳定。
请问:用vcs编译DUT能否把模块整合到自己建立的库文件里面,如何实现?如果不能,那么如何将DUT编译到vcs默认的WORK库里面?这个默认的库在哪?(Synopsys setup file?)

PS1:在论坛里找了很多帖子,找到一个vcs mx使用synopsys_sim_setup文件建立库目录,vhdl编译到库目录里面,默认是work得到的启发,望大牛解疑。
PS2:因为找到了几个vcs -help中都没有的参数所以觉得是可以实现的,看见了-work logical_library和-resolve和+reflib+libs,感觉和questasim调用其它库的方法异曲同工,所以希望聚聚们都能看到,帮帮忙

楼主:
二楼我给出我用questasim实现上述功能的步骤,1.vlib建立source库;vmap source source;编译DUT,其中注意添加-work source。2.照常vlib work库,编译TB,跑的时候(vsim)加上-L 第一步里面source库的地址。上述方法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vcs有增量编译,如果dut没改变是不会重新编译,不会占编译时间,不存在稳定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知道是默认会增量编译的,但是每次跑的时候都会出来recompile,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更省时间的

有办法建立自己的库或编译到默认的WORK库中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vcs支持separate compile,应该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默认库可以通过synopsys_sim.setup修改
示例:
WORK > DEFAULT
DEFAULT : ./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补充,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可以,请问synopsys_sim.setup在什么地方,安装目录里么,我搜了下安装目录里好像都是example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在本地仿真目录即可

网友:
好东西呀,积分不够.

网友(2015-10-03):
提高工作效率啊

网友(2017-08-17):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for replying

网友C(2021-11-29):
您好 我最近遇到跟您相同的问题 想请教下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最近遇到跟您相同的问题 想请教下您这个问题

我的微信是1454780660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2023-02-10):
学到了,感谢

网友(2023-08-11):
不知道是不是 Incorrect Logical WorkLib or Reflib. 这个错误。不知道您是否解决了。想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vcs支持separate compile,应该可以实现你的需求

请问separate compile有尝试过吗?可以不进行recompile吗?

网友(2024-09-28):
能在其他目录 link 这些li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