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IN_A 上create_buffer_tree, 怎么指定只用 lib/BUFFER1 ?

楼主(2015-09-01):
RT,
在PIN_A 上create_buffer_tree,  怎么指定只用 lib/BUFFER1 ?

网友:
set_cbt_options -references <buffer_list>

网友:
set_ahfs_options -default_reference

set_cbt_options 基本淘汰了

楼主:
感谢版主! -default_reference 我只set 了一种特殊的我想使用的buffer,没有inverter.
但是在create_buffer_tree -from xxx 的时候, Error说必须有inverter。。不想加inv啊 , 这事儿有解没?
感谢感谢!

网友:
那你就 -default_reference { buf inv }
然后set_dont_use [get_lib_cellls  inv ]

create_buffer_tree

实际上你说的这种应用很少, 以上我们讨论的命令使用机会很少

楼主:
感谢版主!
一般来说,不太熟悉流程的人,会通过比较奇怪的方式实现普通的需求。等同于“重新发明了轮子” 你比如说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如果set_dont_use inv 的话, 依然会报 “没有inv”的Error.
    我想我可以后面写个小脚本把inv拔了塞个buffer进去。。

    其实我这个需求也挺奇怪的。 Port buffer tree 进去HighFanOut 连接所有MEM的PGEN pin, 用特殊的双power supply buffer.放在指定的AO power strape 下面,不怎么关心delay。。。。

    有试过用CTS的方式, create一个假的CLK在port上,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上 mem port上的level-shifter还没有加,总报错。。就放弃了。。

网友:
upf 如果写的好,可以工具自动控制的, 不就是加aon buffer么

手工加 create_buffer_tree 不行的化, 就人工替换普通buffer为aon buffer吧
report_buffer_tree -from先报出来,然后size_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