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条件约束求助

楼主(2015-09-01):
systemverilog验证这本书145页讲到约束关系操作符->
我的问题是:这个操作符究竟是什么意思?

操作符两边的约束究竟是if.else关系还是互斥关系?

因为下面两个例子我觉得矛盾:

其中147页例6.25中,
rand bit x;
rand bit [1:0]y;
constraint c_xy{(x==0)–>y==0;}
运行结果中x=y=0的概率是1/2;
这说明,不是互斥关系,但好像也不是if.else关系?

但146页又说是双向约束关系,所以就很疑惑

小弟盼复,谢谢!

网友:
->蕴含操作符是双向的,表示->两边的操作同时进行,一般与slove before合起来用。
上面的例子等价于
如果x=0,那么y一定为0;
x=1那么y可能是0或1。
要想概率为50%,必须使用solve x before y

网友:
slove...before 书中不太推荐,->都说了和case的效果类似。

网友:
->是说前者成立后者必须成立。